东莞
棘手的三菱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9-04-13):
三菱FR-d740,需要用触摸屏设定相关参数(连PU口),模拟量控制速度,外部端口启动停止,方案可行吗?变频器端大概如何设置?谢谢指点下!

楼主:
变频器了解的不多,触摸屏和变频器485通讯是能搞定的,关键变频器有没有我说的这种工作方式,参数上关键地方怎么设置?

网友A:
应该没问题的啊,看下变频器通讯部分,看看需要控制的数据地址这些

网友B:
之前的案子,把这部分抠出来给你

网友C:
1、若想设置用户参数,必须将Pr.160设置为‘0’(显示所有参数),默认值是‘9999’(只显示简单模式的参数);Pr.79设置为‘0’(外部/PU切换模式)。 2、若与屏通讯,仅显示实时监视参数时,Pr.338设置为‘1’(启动指令权外部),Pr.339设置为‘1’(频率指令权外部);但若想在屏上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设置频率等功能,Pr.338须设置为‘0’(启动指令权通讯),Pr.339须设置为‘0’(频率指令权通讯)。
3、 设置完毕上述操作参数时,须将完全变频器断电后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