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SETUP161E 通讯不上MR-J2S-A

楼主(2019-04-14):
如题:三菱 SETUP161E 通讯不上MR-J2S-A驱动器
端口 波特率设置都正常。但是连接MR-J2系列的 SETUP81E 测试连接OK,.证明9针串口线OK,电脑端口OK。就是用 SETUP161E 连接MR-J2S-A通讯故障。其他的软件 SETUP151E,SETUP154C也都装了一遍,无效。电脑重启无效。 在SETUP161E第一次安装完后,也不用重启电脑(台式机) 还好用过一次,等到第2次连接就出问题了。

网友A:
你把plc那控制伺服端拔除
因為受PLC電壓電流回灌
所以伺服只留通訊CN3~~其CN1A-1B~CN2不接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