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4):
为什么程序中JOG正和反方向接通后都不动?
用测试功能也不动!
模块也没报警,
驱动器也不报警,
驱动器显示D01,

请大神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附件: 新建 360压缩 ZIP 文件.zip (178 K) 下载次数:89

网友A:
1.检查是否上使能(驱动器显示d01说明已经上使能)  ,
2.确认JOG速度有没有写进去(模块也没报警可能JOG没有启动),
3.监视轴1 进给当前值 (U8\G800 8001)有没有变化
真诚感谢!
G800当前值有数字浮动,
这个8001不是M代码吗?和不动作没关系吧?
应该是801吧?

网友B:
程序没见Y1,上图点动前伺服ON要先确认
真诚感谢!
模块起始地址是80所以Y80 Y81都启动了,JOG运行时候模块的AXI1也亮,电机就是不动
  • 下载积分:+1(sunxinbei) 真诚感谢! 模块的起始地 ..

网友B:
    如果一切正常,也许只是脉冲太少了,上图动20万脉冲看看
    真诚感谢!
    问题解决了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