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4):
各位大大,不调用PID指令,如何用梯形图写PID,算法怎么实现
写个PI,或PD都行

求上图

网友A:
想当然了

QQ(VX):2252241236

楼主:
曾经听人吹过这种NB的,现在回想起来,想看看

网友B:
想写就自己写,别人写出来的估计你也没法参考 梯形图远比模拟PID算法更让人难以理解

而且谁愿意为了单纯zhuangBility自己写个PID啊

网友C:
我写了一个效果非常好的PI。  增量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曾经听人吹过这种NB的,现在回想起来,想看看

真的想看?
真想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写就自己写,别人写出来的估计你也没法参考 梯形图远比模拟PID算法更让人难以理解

而且谁愿意为了单纯zhuangBility自己写个PID啊

用增量式的PID算法,不难理解。 写在梯形图上也很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当然了

我写出来拉,功能还很不错。

网友D:
高手,能否分享出来大家参考一下,最好有注释的。
工控人生之精华

网友E:
OMRON PLC 的,PI  PID 自写的都有,2种算法,实际效果都可以

网友F:
高等数学公式先去解析,再结合梯形图的算法计算

网友G:
貌似很复杂

网友H:
引用楼主叫我点哥于2019-04-14 11:06发表的 不用PID指令,如何写PID控制梯形图 :
各位大大,不调用PID指令,如何用梯形图写PID,算法怎么实现
写个PI,或PD都行

求上图

三菱FX指令手册中有案例的,有手动和自动之分,自动的相对简单的多了,手动的PID数值要自己填写,有PID口诀要先背下来~
曾经做过温度控制,PID控制精度在0.1左右,有的在0.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