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与威纶MT8071IE以太网通信不上

楼主(2019-04-14):
感觉设置的没啥问题呀,试了几次了就是通信不上,哪位大神帮忙看看
浮躁的社会

网友A:
ping的通吗?

网友B:
网线用直连连接,不要用交叉的

网友C(2019-06-03):
引用楼主spyx1928于2019-04-14 11:37发表的 FX5U与威纶MT8071IE以太网通信不上 :
感觉设置的没啥问题呀,试了几次了就是通信不上,哪位大神帮忙看看
请问楼主,通讯问题已经解决了吗,以上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D:
端口号不对!

网友E:
楼上说的有可能,端口号的问题,我之前和松下fp7以及fpx的以太网模块通讯,IP地址都对了,就是通讯不上,后来把端口号改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F:
端口号不对。大家都在3网段没错,但是地址冲突了。另外换一下正常能够使用到的网线。

网友G:
IP设成了一样吧?
MT8071设成192.168.3.250,FX5U要设成192.168.3.251或其它。不能两个设备都是同一个IP

网友H:
最后一位的地址不能一样,比如192.168.1.XX,两个通讯的设备前面要一样,XX一定不能一样
5U的485也挺好用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I:
一个UDP 一个TCP,呵呵

网友J(2022-11-26):
解决了吗?

网友J:
解决了吗

网友E:
PLC选SLMP设备,协议tcp,威纶通Mitsubishi FX5U - Binary Mode (Ethernet),ip和plc同网段不同ip,端口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