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4):
近日手上有一个闲置的FX3G PLC,于是想到以前下载的几款解密软件想测试一下,

网友A:
耐心等FX3…免费解密软件

网友B:
3G短路破解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G短路破解可以的,

可是我短接,18.19他没反应啊!
后来在下面一排引脚我那小一字随便短接了一个报警了,
可是在解密还是没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是我短接,18.19他没反应啊!
后来在下面一排引脚我那小一字随便短接了一个报警了,
可是在解密还是没用呢!

楼主想到办法破解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到办法破解了吗

没有,短接报警可以读取一个8位密码,但这个密码不是正确密码,
凭这个密码可以上传程序(程序不完整),也可以在线取消密码!
但是你关电在读取,又要原来的密码!
如果不关电,也是原来不完整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