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没有了标签的PLC...

楼主(2019-04-14):
各位好,小弟想修改一下PLC程序,但是打开箱子一看,没有了标签,查了好多没见到类似的板,可能是PLC,或者模拟量工控板,4路输入,2路输出,坐下角有两个8针圆口,求见过的大神指点一下是哪个品牌的,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仿PLC的单片机,订做或者自做。

网友B:
国产无牌的仿三菱和西门子的最多,一个个软件试一遍就行了,建议先试三菱的,国产仿品大多是没有自己的软件,需要使用三菱的或西门子软件来编程。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我去试试~~

网友C:
看见X和Y第一个想到就是三菱或者松下哈哈

网友D:
这种就不要修改,
自制的,
一般不能读,
写是通过另外接口.
你拆开看看什么单片机

网友E:
既然是修改程序,之间换了plc不是更好?

QQ(VX):2252241236

网友F:
自己知道工艺会写程序就把plc换了直接 方便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