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程序请教,每转一次90度,4放转完一周

楼主(2019-04-14):
动作要求:伺服转一次90度,转4次转完一周,自动时就是每次转90度,气缸吸料一次,接着再转90度,如此反复循环,请大家帮忙能给个程序吗?用脉冲加方向的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5678.html

网友B:
你要问思路大家或许能给你写建议,要写套程序估计没戏。
本人从事自动化PLC编程数载,欢迎讨论技术问题,

网友C:
简单就可以,具体看你的要求,复杂的肯定没人愿意搞了

楼主:
有道理,我是想问下,每次如此循环,是否会有累计误差?

楼主:
有误差的话,如何消除

网友B:
传动机构需要没有误差,比如用同步带、齿轮传动,伺服每转脉冲数需要是整数,这样是没有误差的。

网友D:
可不可以每次做完回原点一下呢?

网友E:
程式不會寫,就換馬達
1.用分割器
2.用自帶控制馬達,如東方AZ系列

网友F:
相对定位就可以实现,消除累积误差可以设定在任意一个90度时回原点,可以用次数或者时间来控制回原点频率,回原点完成后再重新旋转。
plc编程学习,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G:
转一圈回来竟然不会遇到DOG信号吗

网友H:
1、调好电子齿轮比,每次发送脉冲为整数;2、保证PLC和伺服之间无干扰;3、传动机构精度高,同步带或者联轴器直锁;4、设计个直径稍大的遮光片,每旋转一圈检测一下光电信号,如果没信号就报警或者回原点
下载积分:+1(eric66) 高人指点,好人

网友I:
设好电子齿轮比,走相对定位很好实现

网友J:
我们用的DD马达和分割器

网友K:
精度要求不高不用伺服都可,直接用接近开关定位

网友L:
用绝对值伺服不需要理会积累的误差,增量的则需要考虑消除误差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我是想问下,每次如此循环,是否会有累计误差?
脉冲加方向是不会有误差的,前提是脉冲是整数。
qqq17888@163.com

网友N:
设置个起点,绝对定位每次转90度多一点点脉冲。第四段遇到起点信号重置下位置。定位要求不是很严格的可以这样做。
可避免累计误差。

网友O:
看下手册吧,上面写很清楚. 先搞懂定位控制.其它的电子齿轮比,传动机构,干扰都不是事.

楼主:
料位感应有料后,气缸1吸嘴下降吸料,负压达到后气缸上升,旋转90度,气缸2吸嘴下降吸料,负压达到后气缸2吸嘴上升,旋转90度,气缸3吸嘴下降吸料(气缸1吸嘴同时放料),负压达到后气缸3吸嘴上升,旋转45度,待放料盘取走料后再旋转45度,气缸4吸嘴下降吸料(同时吸料2放料),负压达到后吸嘴4上升,旋转45度,待取走放料盘料后再旋转45度。后面都是下降(同时放料),吸料,上升,旋转45度,取走料盘料后再旋转45度,反复如此

网友P:
程序不复杂,提供思路可以,想空手套白狼不行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Q:
已经很多人给出思路了,就看楼主自己有没有花心思去看手册去做了
20楼说得好啊,想空手套白狼不行滴
不排除有大佬随手给你写个范例,想要实际生产应用,自己还是要搞清楚的,别人不会把每一个细节都替你想好的,毕竟别人义务劳动的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