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速度计算问题

楼主(2019-04-14):
三菱PLC的定位指令中的频率怎样把它在触摸屏上显示为可以设定的速度?要通过怎样的计算?如果我设定伺服的电子齿轮比使伺服电机每转一圈要10000个脉冲,每一圈工作台移动10mm。

网友A:
用10000脉冲/10mm=1000脉冲/mm, 如果触摸屏上设定速度单位是mm/s,速度设定值*1000=定位脉冲频率

网友B:
下载积分:+1(eric66) 好人
下载积分:+3(mall9002) 真诚感谢!

网友C:
换算的时候注意下脉冲口频率上限

网友D:
10000脉冲/10mm=1000脉冲/mm, 二楼很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