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4):
請問前輩們
QP75  我想做按一個按鈕寸動跑10mm
連續模式
是10mm+10mm+10mm 不停頓運轉,速度是不減速的
在停止時
也能跑完10mm的控制

寸動的部分是沒問題
但是連續模式下怎麼有辦法做到隨時按下停止時仍是跑完整個10mm的長度?
譬如已經跑到27mm的時候 按下停止 他會跑到30mm的位置停止?
是用怎樣的控制可以達到呢?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此时停止只是阻断再次执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时停止只是阻断再次执行而已。

謝謝回復
但是怎麼實現連續模式的部分呢?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用相对定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相对定位就行了

是的我是用相對定位
但是怎麼跑
10mm+10mm+10mm+............ +10mm+10mm中間不減速?
然後我隨時按停止時都會把按停止的10mm跑完.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有段脉冲发完标志位吗?

QQ(VX):225224123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段脉冲发完标志位吗?

我10mm+10mm+10mm 是要連續跑
中間是不做減速的動作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试试块数据+M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块数据+M代码

謝謝回復
我用M代碼 他會停頓 在執行下一個點位

沒辦法不停速的執行下一個點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D(2019-05-23):
连续轨迹运行试试

网友E:
暂停给他搞个步进功能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
用增量定位模式,先给一个比较大的值,按钮释放后,根据当前值计算下个整10mm的值,然后用更改目标值功能,修改定位值。
例如先给个999999的增量定位,按钮释放时当前值为314,那么计算一下,下个整10的值应该是320mm,那么用目标值修改功能修改目标值位320,即可实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