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4):
我车间有8台欧姆龙cp1h系列plc的设备,现在想用上位机控制,主要是能够看到设备IO点状态,及设置一个时间参数。
现在要考虑的是硬件该怎么连接
我的理解是,每台机装一个CIF11,然后把8台plc接线并起来,通过一个usb转485插头,接到电脑上。
现在我不解的是,plc程序要不要改动?怎么来设置站号?让上位机识别?
先谢谢各位
  • 下载积分:+1(kop888) 真诚感谢!

网友A:
    每台PLC装一个CP1W-CIF41
    设定同一IP段,不同IP号
    上位机以Ethernet(FINS/TCP)协议与PLC通信

网友B:
    也可以CP1H之间通信,电脑与其中一台作为主站的plc通信

    QQ(VX):2252241236

楼主:
    CP1W-CIF41有点贵,领导不同意,暂不考虑。谢谢
    我现在每台机有一个CP1W-CIF01,应该是要买CP1W-CIF11模块吧?这种成本低点吧?

网友C:
    加这样的模块一个就够了: 项目案例资料.rar (2433 K) 下载次数:583
    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251084

网友D(2019-05-23):
    学习了,还要努力

楼主(2019-08-12):
    已经实验成功,每台机加了一个485模块

网友E(2019-12-20):
    看不见,分享一下

网友F:
    程序可以一样,串口1或2把单元号按不同的顺序设置,上位机可以读写对应的单元号PLC。总共可以用cif-11连接8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