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需要做一个6分度工作台

楼主(2019-04-15):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做一个6分度工作台,请问大家传动部分怎么做的?是分割器还是同步带,或者东方马达的αstep系列(价格太高不太想用)。需求:精度好,误差小,主要考虑同步带的话有累计误差,这个误差不好弄。速度要求不高。

网友A:
三角带才有累计误差,同步带是没有的,只要伺服没有累计误差就行了,分度台要看你要求了,如果要求高可以用机械分度盘,也可以用DD马达。
下载积分:+3(mall9002) 真诚感谢!

网友B:
我们一般用谐波机和伺服做 精度还行 目前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下载积分:+3(mall9002) 真诚感谢!

网友C:
DD马达最好
下载积分:+3(mall9002) 真诚感谢!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网友D:
1,2,3楼,你们都太有钱了,我用调速电机配分割器都做过,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步进马达来做。
下载积分:+3(mall9002) 真诚感谢!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2,3楼,你们都太有钱了,我用调速电机配分割器都做过,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步进马达来做。
同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分度盘,控制简单,成本也低,都不用担心累计误差的问题
下载积分:+3(mall9002)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综合考虑了一下,计划步进加分割器方案。DD马达应该最高大上,但是太贵。谢谢大家了

网友F:
分割器有的也非常的贵。
工控肥仔

网友G:
搞个分割器,用普通马达加个减速机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