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5):
电子称的重量置零  08 06 00 26 01 a9 58,这个是ADPRW H8 H6 H26 K0 K1这样吗?我是这样写的但是没用,

网友A:
要看一下電子秤的通信手冊
通讯手册上就是置零的就是这个
08 06 00 26 01 a9 58

楼主:
称的手册上写的就是 08 06 00 26 00 01 a9 58

楼主:
读取重量可以,但是这个清零的就是不行

网友A:
ADPRW H8 H6 H26 K0 K1
應該是第寫入第8站的暫存器,不是線圈
嗯是的是寄存器,我写错了,但是这样写不对,清不了零

网友B(2019-06-13):
ADPRW H8 H6 H26 K1 K0

网友C:
最后两个字节是校验位   你用adprw指令不需要写这个

网友D:
引用楼主zxong123于2019-04-15 13:34发表的 三菱ADPRW指令怎么用写线圈呢? :
电子称的重量置零  08 06 00 26 01 a9 58,这个是ADPRW H8 H6 H26 K0 K1这样吗?我是这样写的但是没用,
按照你这个指令 ,H8:从站地址,H6:功能码写,H26:从站内部地址,这几个参数看不出问题,后面两个   K0:写入数据位数,你这里是没有数据写入,K1:写入数据,上楼有人提醒将K1 和K0换位,如果你前面的参数都没问题,这样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