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力计求教

楼主(2019-04-15):
有没有人知道有一种拉力计可以通讯读取数值的,有的话、
请多多指教。在线等,谢谢
485.。232都可以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可以要求的吧
定制太贵,啊啊

楼主:
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吗,啊啊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网上多的是。
百度了,我怎么没找到。指点一下,给个网址,谢谢

网友C:
HP-500 232通信的,之前用过
是艾得堡的吗,那请问有PLC案例程序吗,借鉴参考一下。谢谢
小姐姐骚啊

网友D:
力新宝有这样的拉力计

楼主:
谢谢广大工控网友的推荐帮助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各位大大已解决,现在有另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请看FX3GA请求帮助谢谢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