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28sv11t2通讯口

楼主(2019-04-15):
台达dvp28sv11t2通讯口被触摸屏占用,这样电脑如何监控梯形图?谢谢

网友A:
COM2呢 不行就拔com1了 然后监控

网友B:
什么触摸屏,有的屏可以用数据穿透

网友C:
1:如果是台达的触摸屏可以直接用USB连接触摸屏plc软件通信设置选USB,2:看一下PLC的COM2被占用了吗,如果没被占用用一个232-485接口连接PLC的COM2
QQ:513301592TEL:13562011828

网友D:
28SV有2个通讯口,任何一个都可以与电脑连接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