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X ONE 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4-16):
原来安装的CX ONE V4.31 使用正常,后来下载了 V4.40 安装出现
现在两个版本都不能安装
永远年轻

网友A:
记得几年前卸了9.3装了9.5成功,自从网上下载了兵哥欧姆龙解密软件。笔记本电脑使用一段时间,发现兵哥软件到处自动复制其它解密软件,马上卸,但是卸不了兵哥软件。有一傍晚兵哥软件发作,导致系统部分文件和其它软件文件掉失。重装系统后,卸了9.5重装9.5,怎样搞都无法安装。后来又重装系统,随后安装9.3,使用至今。有点值得提防的是有人在网络客户终端偷PLC和其它解密软件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网友B:
我也装不了

网友C:
注册表删除欧姆龙软件项目试试,不行的话重装系统再安装欧姆龙软件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QQ(VX):2252241236

网友D:
系统问题

网友E:
如果之前安装的欧姆龙编程软件卸载不干净的话,就会出现无法重装的现象,建议从网上下载欧姆龙专用卸载软件试一试。不然,就重装一下系统,就能安装新的欧姆龙编程软件了。

网友E:
使用一键装机重装系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