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6):
目前有个加热罐项目,用的西门子1200系列PLC,加热罐的罐体和保温层都通过PLC的PID控制,第一次用PID控制,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各位高手帮忙解惑:
1.PID预调节后温度控制还可以,两个都不会超过超过设定温度1度,但是在还差2度到设定温度的时候PID输出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这样就导致加热时间太长,是否可以调整PID的哪个参数能让加热输出比较高点但又不会超温太多?参数如何调整?
2.因为第一个问题的出现,我又做了精确调节,但因为罐体的保温效果太好且无冷却功能,在此过程中温度超过1度停止输出,等待冷却,几个小时了温度还没有什么变化,那真的要做完一次精确调节可能需要2天的时间,后来就放弃了。问题同1.
3.目前用的介质是水,发到客户那以后会用油,那用水测试调整好的PID参数还使用油吗?
4.预调整时的我放了半罐的水,那客户使用时加入的液体的量不同会不会影响最终的控制精度?
预调整后的PID参数见下方:
保温层:P=19.9     I=1750.3     D=157.5
罐体:  P=11.1     I=4036.7    D=363.3
eaglesence

网友A:
问题3,4 以后实际情况可以给坛友汇报一下结果,留个经验

网友B:
1200的PID是时间还是系数,如果是系数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系数,同样的参数,在200里就控制的好好的

网友C(2019-06-21):
楼主你好,你用的是PLC自带的pid-temp指令吗

网友D:
换介质后肯定能会变化   稳定不住的化用双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