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MH2控制MR-J3-10B怎么设定绝对值原点

楼主(2019-04-16):
请大神指教:
伺服参数已经选择ABS功能了 开机报警绝对值数据丢失! 现在想知道怎么回绝对值原点,用到的缓冲区是多少呢?

网友A:
要么原点搜索,要么直接设置原点。前提是先换电池!
真诚感谢!
可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原点,请大神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