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6):
项目线体大概十几个工位,2个机器人、11个伺服(11个工位上下料)以及线体每个工位位置接近开关、阻挡器,相邻两个伺服距离大概13米和25米两种。
现在PLC选三菱Q系列,怎么配置?
考虑的PLC+QD77MS16+CC-LINK主站模块QJ61BT11+远程IO模块,远程IO分开布置,节省布线。伺服控制器放设备附近,机器人走CC-LINK,QD77MS16到第一个伺服,第一个伺服到第二个……。
这样可以吗?  或者有更好的配置方案?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什么机器人,I/O就地布置方便,但是伺服就地分布方便吗,也不太方便吧,电源线,电机线,编码器线,sscnet光纤还是一样不少,感觉没多少方便。除非控制柜离开伺服电机的距离太远了,编码器信号不好才考虑。

网友B:
你目前用的方案可以的,QD77MS + CC-LINK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人,I/O就地布置方便,但是伺服就地分布方便吗,也不太方便吧,电源线,电机线,编码器线,sscnet光纤还是一样不少,感觉没多少方便。除非控制柜离开伺服电机的距离太远了,编码器信号不好才考虑。

就是伺服电机离得远,一条线最远的两个伺服电机130多米,中间还有1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目前用的方案可以的,QD77MS + CC-LINK行

那请问下如果考虑QD77GF16,CC-LINK IE field 控制伺服电机的话,
1.  QD77GF16是不是只能控制伺服电机,如果要控制机器人的话还需要QJ61BT1N??
2.是不是QD77GF16的开放性好点,可以选择其他品牌支持CC-LINK的伺服(比如松下的)?

网友C:
如果不用插补可以用R04EN,定位模块可以不用。然后挂远程CC-LINK IE field模块。
只直接GF系列伺服驱动器

网友B:
CPU用Q03UDV  Q06UDV这样的

远的那两台伺服,如果功率不超过3KW,用MR-JE-C的驱动器,这样CPU直接控制伺服

网友D:
三菱Q系列PLC回收/QY10/Qo2HCPU/三菱模块-三菱PLC回收,三菱Q系列PLC回收,二手三菱PLC回收
数量:不限
功能:完好
成色:新旧不限
价格:面议
联系人:隆先生
微信/手机:15906187176   (24小时在线)
QQ:3030160399
发布时间:2019-4-18  (长期有效)
回收西门子,回收PLC模块,回收CPU模块。

网友E:
同步性要求高的话,可以用Q172DSCPU+Q03UDVCPU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F:
Q03CPU+LD77MS16+(机器人无数据传输只有信号交握接线就行了)/有数据传输加CCLINK模块

网友G:
Q03UDE+QD77MS16)  CC-LINK做为选项  线体太长时可以考虑用
机器人可以通过网线连接到PLC  写套接字程序来和机器人通讯(为机器人剩下2张CC-LINK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