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台达MS300系列变频器接抱闸电机的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9-04-16):
台达VFD2A7MS43ANSAA变频器接三相异步电动机该用哪个参数来控制抱闸呢?负载为轻载起升

网友A:
有必要吗??用驱动正反向旋转的继电器触点同时驱动刹车不可以吗?

网友B:
02-13 = 3 (任意频率到达 1 参数02-22)
通过02-13,02-22和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端口来操作,看看是否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应该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