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软件可以在线仿真吗?

楼主(2019-04-17):
手里没有触摸屏实物,只有PLC,用编程电缆连接plc发现无法仿真,只能离线仿真

网友A:
可以离线仿真有点麻烦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什么型号的?
PLC三菱FX3U,触摸屏单位里用的GP43**,连上PLC仿真PLC没有输出,屏幕上Y输出点指示灯倒是亮了,有点像离线仿真

楼主:
PLC三菱FX3U,触摸屏单位里用的GP43**,连上PLC仿真PLC没有输出,屏幕上Y输出点指示灯倒是亮了,有点像离线仿真

网友C(2019-12-28):
兄弟!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