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7):
描述:PLC设置
三菱FX3U与昆仑通泰485通讯不上问题,昆仑通泰脚位 7+、8-    三菱485模块RDA与SDA短接连接到屏7+, RDB与SDB短接连接到屏8-通电后RD指示灯闪烁,但是就是通讯不上,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官网的人也说不清楚,大家多多指点,谢谢。屏设置、PLC设置如图: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编程口通讯啊。
留着调试,谢谢 搞好了,就是有点坑昆仑通泰。

网友B:
手册后面有接线图吧.

网友C:
搞好了?什么原因
图3选三菱串口通讯、图2就要选2N了,他这里没有3U

网友D:
一般都是额外买个FX-USB-BD的通讯板来调试,自带通讯口用来连HMI
要485是因为我还有一个4AD-TC-ADP模块要加

网友E(2019-12-04):
同样求解三菱3UPLC与昆仑通泰触摸屏通讯不上的问题,
通讯线制作:   MSGS                                  FX5U
                                         7                                  RDA   SDA  短接
                                         8                                   RDB  SDB  短接
我就这么接而且485BD板也有一个灯在闪,但就是实质上没通讯上,两端的校验波特率停止位都设置一致了。
    有知道的大神麻烦告知一下小弟。小弟在此拜谢了。我微信136126080

网友F:
昆仑通态是比较坑,不差那一点钱的话还是维纶比较好用

网友G(2020-04-09):
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H(2021-09-13):
昆仑通态和FX-3U-BD的RS485通讯不成功是因为昆仑通态在设备组态时候的驱动选择错了。
解决办法:1,通用串口父设备     串口端口号 -COM2 、波特率- 19200、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数据校验方式 -偶校验
                     2,设备0-三菱FX_串口系列串口  (注意:这个是重点,安装的软件里默认只有三菱FX_系列编程口,你们都是错在这里。点击设备管理,选择PLC-三菱-FX系列串口,增加的选定设备里。)
                     采集优化-优化、设备名称-设备0、设备注释-三菱FX_系列串口、初始工作状态-启动、最小采集周期-100、设备地址-0、通讯等待时间-200、快速采集次数-0、协议格式-协议1、是否校验-不求校验、PLC类型-FX2N
PLC通讯设置:PLC设置系统2---CH1---进行通讯设置 打√---专用协议通讯----8Bit---偶数---1Bit--19200----RS485---禁用---和校验(不选)---格式1(无CR/LF)--00--1
       按以上设置好,把程序传到设备后断电重启。成功后麻烦来谢谢我,雷锋也是需要动力的。
  • 下载积分:+1(rfg0813)
  • 下载积分:+2(chn-长江)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菜鸟学工控_1)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阿福9765) 热心人
  • 下载积分:+1(阳光os) 热心助人!

网友I:
    谢谢指导,三菱的485通信还真没有用过了。

网友J(2021-10-24):
    用三菱fx3u自带的RS422编程口通讯,可以在淘宝买一根成品电缆,根据MCGS触摸屏的返回值0表示通讯正常,1表示没有通讯上,很容易跟fx3u通讯上。

网友K:
感谢感谢
努力学习

网友L(2022-03-27):
前期做维伦触摸屏和2n,用485bd,4852w没通讯上,只好用4w,就是4根线,屏软件里选485bd不行,选2n就好了😁,供参考

网友M:
直接用威纶通带网口的屏,通信线连接屏的COM 485口和三菱PLC的422口,调试电脑连接屏的网口,使用穿透模式监控调试PLC,不要太香,TK或者MT系列的带网口屏比昆仑通态应该贵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