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 COM通讯问题

楼主(2019-04-17):
请问,AxInterop.ACTPCCOMLib.dll与ActPcComps.dll这二个DLL的区别是什么?
1,如果我和FX3U中间那个422口通讯,选哪一个DLL
2,为什么时候我在C:\MELSEC\Act\Control这里没有找到AxInterop.ACTPCCOMLib.dll,但是有ActPcComps.dll

网友A:
你装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B:
AxInterop.ACTPCCOMLib.dll 这个应该是引用那个控件后自动生成的。。用哪个dll可以参考例子,看哪个可以连接上,用哪个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法是不用三菱的MX安装控件,看通讯手册自己写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