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各位,工控电脑硬盘需要多大合适呀?

楼主(2019-04-18):
各位,工控电脑硬盘需要多大合适呀?

网友A:
越大 越好,学习资料都几个T了。

网友B:
建议固态加机械

网友C:
固态硬盘256G,机械硬盘500-1T之间,内存条16G起步,资料什么的全部存链接,一般常用手册资料存机械硬盘,项目存机械硬盘或云盘,自己最好再备个移动硬盘。

网友D:
感觉楼上就是一盘豪。。。

网友E:
恨不得1个T的固态硬盘

网友F:
3楼的合适,特别你要用西门子的时候

网友G:
固态存资料是不是没有机械的安全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固态存资料是不是没有机械的安全啊?
我觉得主要是固态硬盘目前相对机械硬盘容量小,但价格又高。如果是土豪可以略过,什么东东都放固态硬盘,一个不行装两个,两个不行装三个

网友B:
固态的数据不能恢复 机械的可以 资料 项目什么的还是放机械的好点

网友I:
看你自己衡量,128,,不够就换256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J:
固态装系统/软件, 机械存资料

网友J:
如果数据都存服务器的数据库的话, 对硬盘大小要求不高

网友K:
如果是工控机,那128 - 256GB就行了。

如果是自己编程调试用,越大越好。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L:
什么都想学,学的样样半瓢水,结果硬盘爆满,
  • 下载积分:+1(wangyuh7400) 同感!

网友M:
    固态硬盘起码要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