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61BT11N模块站号

楼主(2019-04-18):
在主站中有两个QJ61BT11N模块按照在第一和第二插槽,程序中使用From/To指令来读写IO,哪Form/T0指令的站号该写什么呢?求指点,谢谢

网友A:
QJ61BT11N 是Q系列用的
这个是在CCLINK参数中设置的
所以不需要FROM 和TO指令
假如Q系列的模块有需要使用FROM TO指令的情况,根据IO号
比如是 0040地址的,就是U4, 是0060地址的,就是U6

网友B:
Q系列的站号就是你设置的起始I/O

网友C:
去网上找个教程,Q系列是不用FROM/TO指令,很简单的。,
勇者走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