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8):
丹佛斯系列变频器维修运行中常见的故障有:无显示、过流报警、接地故障(报警14)等。
这是众多变频器维修的故障,通常是由于开关电源的元器件损坏或负载发生短路造成,丹佛斯变频器采用了新型脉宽集成芯片UC2844来调整开关电源的输出,同时UC2844还带有电流检测,电压反馈等功能。当变频器发生无显示,控制端子无电压,+24V风扇不运转等现象时,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开关电源是否损坏(一般为UC284或保护电阻开路)。若在变频器维修时不能判断是否电源故障,可以外接+24V电源进行测试,测试结果一切正常,可以判定为电源板故障。
因变频器IGBT模块因散热不良导致变频器损坏进行维修,丹佛斯变频器在运转中突然发岀爆炸声响,同时外接保险烧毁,维修变频器时将变频器拆机发现变频器的IGBT模块损坏。经测试,发现IGBT触发线路损坏,变频器维修时测量其他板块正常。打开变频器的散热片风机,看到散热片上也粘满了油污和灰尘,将变频器的散热通道完全堵死。由此推断变频器的IGBT模块因散热不良导致其损环。http://www.cncswx.com
变频器维修过程:将变频器完全拆开、将散热片拆下。用空压气体将散热片清理干净,同时将变频器内部结构件和板卡全部清理干净。更换IGBT模块,安装IGBT模块时候要按照模块的要求,顺序安装。再变频器维修检测触发电路,然后依次安装其他器件。安裝结束后进行变频器维修的静态测试,静态测试结果良好后进行通电测试和带负载试验。
变频器液晶显示屏上出现“AL.ARM13“报警,变频器能手动复位,不加速时正常。加速时就报警,变频器维修通电检测时,没听到变频器内部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怀疑为充电电阻R401并联的接触器KM1短路导致电流过大引起,测KM线圈两端电压正常,断电测线圈直流电阻,为无穷大,换新线圈后,上电试车,一切正常。
维修变频器过流故障原因:(1)重新启动时,升速就跳闸,这说明过电流十分严重。变频器维修的故障原因有:接触器开路,负载过重,机械部分故障;逆变模块损坏;电动机的转矩过小等。(2)通电行立即报警,这种现象一般不能复位。主要原因有:模块损坏、驱动电路损坏、电流检测电路损坏。
变频器液晶显示屏上出现“ALARM14”报警,变频器不能工作,重新送电后按 RESET键能复位,再启动时再次报警,查变频器维修操作手册为接地报警,检查电机和相关电缆并无接地故障,说明故障在变频器。变频器维修检测部分霍尔传感器正常,测集成电阻R501时,其中的一路阻值因开路已变无穷大,致使接地不良,引起报警,无原件更换,在上面跨接同阻值大功率电阻,重新启动后运行正常。
变频器维修分析:接地故障是经常遇到的故障,在排除电机接地存在问题的原因外,最可能发生故障的部分就是霍尔传感器和信号传输电阻,由于它们受温度,湿度腐蚀气体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工作点很容易发生飘移,导致接地报警。

网友A:
谢谢分享,感觉丹佛斯变频器参数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