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8):
现需要将外部采入的数据传送至数据寄存器,外部每采集一次传送一次,数据寄存器的地址是递增的,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简单一点的指令。PLC为FX3U

网友A:
变址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址指令

能说说具体怎么用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说说具体怎么用吗。谢谢

正好有空,做了一个样例,仿真调试通过。

只能帮到你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32043]

正好有空,做了一个样例,仿真调试通过。

站长回复了哦!你用的是哪个版本,下载后打不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站长回复了哦!你用的是哪个版本,下载后打不开

我用的GX Works2

GX Works2  现在是最常用最普及的三菱PLC软件

GX Developer 过时了

楼主:
哦,谢谢站长了

网友C:
变址指令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