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8):
各位大师:变频器已经f01设置为1,但是还是不能外部电位器控制频率,请知道的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参数肯定设的不对啊,你运行信号给了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肯定设的不对啊,你运行信号给了没有啊?

运行信号是面板启动,启动后频率不受控制,只能设置最高频率,就不上去了,设置为面板调速,也控制不了频率,加减键也没反应,只能设置最高频率,启动就到最高频率

网友A:
你最低频率设的不会跟最高一样吧。另外,说明书有吗,那几个参数拍个照

网友A:
F02设0,F01设0,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02设0,F01设0,看看

都试了,无效,听说还要设置除f01外另一个速度参数也要为外部控制,找不到

网友A:
网上我也搜了,都说不需要再设别的啊。你将参数初始化再试试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设置完成后新设置的数据没有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