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pro,位状态切换按钮设置问题

楼主(2019-04-18):
威纶通编程软件最新版本EBpro,位状态切换按钮两个状态0和1,比如我把按钮定义为电机正转,复归型,我手动操作,实际电机正转,按钮状态改变实现点动功能,自动运行时按钮的状态要根据自动运行的程序,正转,停止反应在按钮的位状态上,让人只要看屏幕的按钮状态是0还是1就知道电机的运行和停止状态。这个功能是在“读取/写入使用不同地址”里面分别设置吗?具体怎样设置?

网友A:
读取地址显示电机运行状态如Y0,写入地址为控制Y0运行的点,如M0,按钮会一直显示Y0的状态,如果想改变点击按钮即可。
学习plc编程,
www.shuyanzdh.com
,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