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8):
今天维修设备发现拔掉欧姆龙PLC与昆仑触摸屏的通信线,触摸屏自动黑屏关机,插上通信线触摸屏又自动重启了,有点好奇!以为是编程师傅用PLC的程序控制了触摸屏的电源,经检查触摸屏电源正常,上传触摸屏的程序查看也没有发现编写什么脚本来控制的,难道这台屏的电源从串口供应过来?清大师们看看
附件: 包装机.rar (35 K) 下载次数:154

网友A:
应该是在触摸屏里面设置的,知道怎么进入昆仑通态的设置界面吗?

网友:
这还不简单 只不过是黑色的图片而已。还控制电源呵呵~

楼主:
引用第2楼      于2019-04-19 09:51发表的  :
这还不简单 只不过是黑色的图片而已。还控制电源呵呵~

不对呀,大哥?我插上通信线明明就重启了,不是直接跳到关机前的画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触摸屏里面设置的,知道怎么进入昆仑通态的设置界面吗?

今天进系统设置里也没找到这个功能,不解?
本人前段时间用了这个品牌的触摸屏,不要PLC直接控制多台变频器,用到定时,计数,逻辑运算等一些脚本程序还很流畅不会卡顿,而用其他品牌就卡死。唯一的缺点就是通信断开没任何提示,想必这功能要自己做出来?肯请大师们赐教

网友B:
又是颠覆宇宙定律的创新吗?

网友A:
兄弟,你通讯线多拔几次看看,是不是每次都重启。不能你打喷嚏时打雷,就是你打喷嚏打的啊

网友C:
设备窗口  读取  通道0 的状态  做通讯状态用

楼主:
它第一个用户窗口上倒是放了一个设备0的通讯状态标志位也就是设备0的通道0,可是它没有控制什么?这有点像电脑显示器的味道,有意思
引用 网友C:
设备窗口  读取  通道0 的状态  做通讯状态用

网友D:
文件损坏,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