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8):
求助各位大神们,在三菱PLC 中如何才能把模拟量信号转变成数值。如输入信号为0~10伏转换成数值0~100,当输入3伏时对应数值30.....等等。
工控学习

网友A:
使用AD模块
FX系列可以用FX3U-4AD  FX2N-2AD
Q系列可以用Q64AD  Q68ADV Q68ADI
然后变换得到数值,再通过数据运算变成你要的比例。

比如FX3U-4AD  它的0-10V 可以设置成对应数字0-4000,或0-10000,或0-32000

比如你想让它0-10V对应0-100,准确到0.1V

那你设置成0-10000,然后除以100就行了。
  • 下载积分:+1(薛玉荣)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楼上正解,手册有例子,照着做就行。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这个东西去小学回回炉就行了,有些PLC直接给你做成块了,可以直接用;有些PLC没做成块的,一个一元一次方程y=kx+b,搞定一切。

网友D:
    楼上都有道理,看来你做起来有点困难,

网友E:
    就几条指令30步左右可以解决,设置也就3到4个地方要设置下,就没有什么啦

网友F:
    手册上有的,

    使用AD模块
    FX系列可以用FX3U-4AD  FX2N-2AD
    Q系列可以用Q64AD  Q68ADV Q68ADI
    然后变换得到数值,再通过数据运算变成你要的比例。

    比如FX3U-4AD  它的0-10V 可以设置成对应数字0-4000,或0-10000,或0-32000

    比如你想让它0-10V对应0-100,准确到0.1V

    那你设置成0-10000,然后除以10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