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或者Q系列plc的模块起始io分配必须要按顺序分配才能行吗?

楼主(2019-04-18):
三菱L或者Q系列plc的所有模块起始io分配是不是一定要按照顺序分配,比如2个32位io模块和一个定位模块,比如L系列常规起始io分配是0010,0030,0050如果第一个模块分配0050,第二个分配0010,第三个分配0030这样分配可以正常使用吗,有人测试过吗?需要有人测试过的肯定答案,谢谢。

网友A:
可以自定义地址的。

网友B:
可以 只要不重复便可 不交叉

网友C:
我一般分配地址的时候是从小到大,还没有试过随便分配的,要不就是50,70,90,还从来没有试过90,50,70这样分配

网友D:
可以不按顺序分配
而且这个楼主自己work2打开试一下不就好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E:
自己用软件试试就知道了

QQ(VX):2252241236

网友F:
没试过,应该都是要从小到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按顺序分配
而且这个楼主自己work2打开试一下不就好了
提问前我都在软件上试了软件上当然可以随意分配,但不知道实际使用有没得问题

网友G:
不指定就是按照默认的升序实际占用来排;
如果指定,就是按照你分配的其实IO来占用,前提是不能配重了。
所以你说的不安升序来分配其实IO的情况是可行的,三菱在这一块还是比较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