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先进

楼主(2019-04-18):
请教各位先进
最近客户手上有一台FX2N的机子
要换成FX3G
用编程软体转换上是否有需要特别注意的

网友A:
理论上2N直接在软件上“更改PLC类型”,就可以转化为3G。试试就知道了,反正2N的模块可以用在3G上

网友B:
保存好源程序,直接更改plc类型,回提示是否有需要替换的内容,如果有,仔细看看指令使用区别,然后替换。
学习plc编程,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C:
2N与3G基本上是通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