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送问题

楼主(2019-04-19):
咨询一下高手,我现在有M0到M299一共300个状态,我现在需要判断这300个继电器是否全部都是0,怎么做好呢?一个一个串太麻烦
是不是可以用传送指令,还请知道 的大师指导一下,PLC是三菱5U的,谢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abcde12345

网友A:
用指令max 只要有大于0的,就不满足条件了
感谢

楼主:
dmov k8m0 d0
dmov k8m32 d2
dmov k8m64 d4
......
[d>= d0 k1]-------------m500
.........
一个简单的问题是我想复杂了,感谢关注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1 用批复位指令,M0-300 全部置零 有区间复位指令ZRST 例如 ZRST M0 M300 表示位元件M0~M300批量复位
2. 再用区间比较指令 再结合楼上的k8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