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9):
手上拿到一个三菱的程序,准备转换成其他品牌,STL不是很懂,怕搞错流程
三菱的STL是怎么分步段的,只有程序末尾有个RET,没两个STL Sx  与STL Sn 之间算是一个步段么
其中SET Sx,跟OUTSx有什么区别,这个很迷

网友A:
每一个步都是从STL开始,到末尾SET Sn,就跳转出去并自动关闭原本的步,如果你用OUT Sn,也会跳转出去,但是不会自动关闭。一个步进循环只用一个RET就可以了。
单步用SET Sx,同时执行多个步用OUT Sx 出去?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B:
编程手册上有详细说明,看一下就明白了。

学习plc编程,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步都是从STL开始,到末尾SET Sn,就跳转出去并自动关闭原本的步,如果你用OUT Sn,也会跳转出去,但是不会自动关闭。一个步进循环只用一个RET就可以了。

同时多步跳转也是用SET ,同时触发多个SET就可以了。OUT主要是用于不同循环之间的步跳转或者循环末尾返回初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