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9):
三菱QD75D4模块,差动输出公共端(侧面绿色端子)怎么接,什么情况下要接,什么情况下不用接。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差动驱动器公用端子的接线:
当使用差动驱动器输出型号 QD75D1/QD75D2/QD75D4 时,在差动驱动器公用端子和驱动器的差动接收器公用端子之间可能产生公用端间压差。
为了消除公用端间压差,要在 QD75D1/QD75D2/QD75D4 的差动驱动器公用端子和驱动器的差动接收器公用端子之间作连接。
当驱动器的公用端子是光电耦合器连接类型时,由于不存在公用端间压差 所以不需要连接到 QD75D1/QD75D2/QD75D4 的差动驱动器公用端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动驱动器公用端子的接线:
当使用差动驱动器输出型号 QD75D1/QD75D2/QD75D4 时,在差动驱动器公用端子和驱动器的差动接收器公用端子之间可能产生公用端间压差。
为了消除公用端间压差,要在 QD75D1/QD75D2/QD75D4 的差动驱动器公用端子和驱动器的差动接收器公用端子之间作连接。
当驱动器的公用端子是光电耦合器连接类型时,由于不存在公用端间压差 所以不需要连接到 QD75D1/QD75D2/QD75D4 的差动驱动器公用端子 。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