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报警

楼主(2019-04-19):
如何在触摸屏中显示程序运行的每一步, 且可保存, 以备后续查看.

楼主:
比如故障报警了,我要知他报什么警,上几个运作是什么

网友A:
写程序啊,想要什么报警就写什么。

网友B:
看似简单的要求,做起来很麻烦

QQ(VX):2252241236

楼主:
想要什么报警就写什么。 这个我明,但如何一步一步显示出来,保存起来

网友C:
做一个事件历史记录功能 。然后在程序里每执行一步,增加一个标志位。屏幕上就是用这个标志位来做事件记录。类似报警列表的情况。
不知楼主是否想要达到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