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9):
我这有一台1200的1215C,研究一下怎么组态王和1200怎么通讯,实验两天了,一直没有通讯成功。看组态王的记录里说的已经连接上了。哪位老师指点一下?不胜感激!!!最好有例程

通过努力,通讯实验终于成功了。就是这数据类型真心麻烦。

网友A:
好难啊,组态玩不好,也想学习学习这个。

网友B:
有个允许远程PUT,GET设置没,最好上传程序。软件设置方面,有一个细节不正常,就会导致通讯异常。

楼主:
1200读到的重量数据,在组态王里怎么都不能正确显示,还有1200的时间继电器,用寄存器间接设定,也不知道用哪个数据类型,都实验过了不对。希望哪位老师指点江山。

网友C:
我只玩转三菱,根据我的经验,你应该是某些通讯设置有问题,建议你百度搜西门子和组态王通讯的实例,多找找应该会有收获
拆二代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00读到的重量数据,在组态王里怎么都不能正确显示

数据类型是否对应?读到的是字符还是数值?

引用 楼主:
还有1200的时间继电器,用寄存器间接设定,也不知道用哪个数据类型,都实验过了不对。

数据类型支持Time,Dword,Dint。
比如你可以直接设置T#3S(Time),
或者指定DB1.DBD0(Dword/Dint),当其数值为3000时代表3S。
  • 下载积分:+1(ysz0377)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totti10)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