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电池长时间没电程序会不会丢失?

楼主(2019-04-19):
如题。

网友A:
程序不会丢,只是断电保持的元件会被清零。

网友B:
有的程序会丢失的,比如永宏,LG的K80,K200

网友C:
是的,有的就会丢失。特别是比较早的PLC,,现在新的PLC一般都不会的

网友D:
三菱A系列PLC电池没电后掉电会丢失程序的,读取状态如下:

网友E:
fx2n的拔下电池一晚上,程序及数据全丢

网友F:
有的会丢有的数据会丢,如老式的三零A系列的会丢松下的FP1系列的会丢

网友G:
EEPROM就不会丢。
下载积分:+3(mall9002)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大家,确实我搞的那台程序也丢失了fx-2nc很老的plc

网友H:
FX1N不会,不一定老的就会

网友I:
有的确实会丢程序,但只要先换好电池,然后关闭PLC,将电脑中备份的程序重新写入PLC即可。

网友J:
这个应该会的,不然也不会对换电池的时间作了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