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件版本问题!

楼主(2019-04-19):
公司原有S7-300,CPU 315.V3.0,烧坏,新购CPU 315.V3.3.12,用STEP7 V5.4版本连上CPU后,能看到CPU,但是有个问号,换用WTEP7 V5.5版本,情况依然存在。不管是V5.4还是V5.5,都有HW硬件更新,更新后还是不能消除问号。请问大神,哪个版本能解决这一问题?现有的两台笔记本都因为配置过低,安装博途后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要把硬件组态下载进去,组态的型号要对

网友B:
版本号可以忽略的,能正常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