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温度PID控制能用接触器控制吗

楼主(2019-04-19):
请问大家,温度PID控制能用接触器接热电阻吗?就是PID输出控制是开关量的可以吗

网友A:
只要是用PID控制就不能用接触器,接触器寿命会夭折且控制温度效果不好。需要使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B:
可以用接触器啊,德国人很喜欢这么用

楼主:
加热都是大功率的,90KW一组,一共三组,没有用功率调整器,用接触器控制的。PID有办法吗控制开关量吗

网友B:
这个不行哦

网友C:
请那些认为行的人先弄懂什么叫“PID”控制后再说这些话吧。

网友D:
不可以。PID是连续信号,也就是模拟量控制,接触器是开关量控制。如果必须要使用接触器的话,你弄几个温控开关算了,高了就断接触器线圈,低了就接通。如果找不到可用的型号,那就用PLC+温度传感器然后做一个简单的温度范围开关回路去控制接触器通断好了。

网友E:
可以,去看看市售PID溫度控制器的規格就知道了

网友F:
可以
温度控制没有模拟量控制准确.
控制通断时间的长短,
尽量减少频繁动作.
RKC,OMRON,Delta都有继电器输出型的温控器.

网友G:
建议使用功率控制器,你这个功率太大,用接触器来控制不好
1.对电网冲击大
2.功率大,ON / OFF控制控温不准确
3.不节能,一定会有超温的问题

网友H:
用pid控制,精度高了,接触器动作频繁,很容易出问题。你的温度不是固定点而是范围的,可以用。要是恒温,死的很快。

网友I:
可以用 温控系统一般有 接触器控制,固态继电器控制,电力调整器。周波控制器4种方式。

网友J:
温控表一般有ON_OFF模式和PID模式,ON_OFF模式只能开关量输出,PID模式可以输出模拟量,也可以输出开关量,开关量输出时可以驱动固态继电器也可以驱动接触器,驱动接触器的时候一定要将输出控制周期调到20S或更长,这样才能保证接触器的使用寿命,使用固态继电器调整为1-2S。
PLC控制也可以,不过需要根据PID输出量来调整接触器的ON-OFF时间比例。

网友K:
设置个低启高停就好了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L:
可以,加热控制用过。接触器使用寿命不行,用固态还可以。
自学

网友M:
目标控制精度要求是多少,一组固态继电器控制,二组接触器控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