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程序有时候不执行

楼主(2019-04-19):
各位大侠好!
小弟请教一下,OMRON CP1E PLC, 脉冲控制,频率设定高了以后,程序有时候偶尔会不执行,频率设低了后,可以正常工作
另外请教下程序中有地方用到 IO微分这个对程序执行会有影响吗?

楼主:
程序上传,请各位大侠,指导下!

网友A:
启动速度不可以大于运行速度,否则不执行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楼主:
启动频率,没有大于运行频率了,是小于运行频率的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不执行是哪儿不执行,逻辑程序不执行肯定是条件不满足,往往是细微的时序差造成的,特别是带有微分条件,伺服运动控制程序可能是原来的定位程序没有正常完成,最好检查动作全部完成后再进行下一个动作,虽然PLS2可以打断前一个PLS2指令。

楼主:
程序能正常动作,可能20次当中,偶尔有一次,停在了某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