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9):
三菱 Q系列PLC 中

FX0 有什么作用呢?

在Q系列说明书中没有找到FX说明,

网友A:
标签而已,自定义的

网友B:
功能软元件,是可以作为call指令的传入参数使用,还有FY,FD详情请参照Q系列程序说明手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软元件,是可以作为call指令的传入参数使用,还有FY,FD详情请参照Q系列程序说明手册

搞不懂的是为什么FX01 - FXF 都可以反复做多线圈输出,

PLC 不是不能用双线圈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而已,自定义的

您好, 有更详细的解释吗,

网友C:
有点像子程序的形参

网友C:
Q系列CALL指令有说明的

网友D:
CALL   FX0  FY0 FD0  这些都是 子程序与主程序交互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