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00U PLC的时钟寄存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9-04-20):
之前使用FX3U系列的PLC,时钟寄存器使用是正常的,第一次使用用M8015触发一下就可以了,之后都是实时时间了。(如图1所示)
但是,用了Q系列的PLC后,时钟寄存器是SD210-213,说明书上也没有实施例,请教各位有用过的前辈,望告知,不吝感谢!(如图2所示)

网友A:
用指令读取和写入PLC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