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20):
哪位帮忙写个三菱温度控制程序,PT100感应器,温度220°,±2度,最好可以±1度,谢了!三菱PLC是旧的老款1X。

网友A:
你要说出什么型号的温控器,什么通讯协议,才可以帮你呀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具体可以私聊我,出于自身的保密协议,在这里不方便说,微 ksxykj

网友C:
正负两度不可能办到,一个容器加热每个点的温度都不一样,我们做过 一个不大的箱体加热虽然温度采集的是对的,但我找来8路测温仪一测采集每个点温度都不一样

网友D:
这个很难了

网友A:
引用楼主bing429yu于2019-04-20 11:56发表的 三菱温度控制 :
哪位帮忙写个三菱温度控制程序,PT100感应器,温度220°,±2度,最好可以±1度,谢了!三菱PLC是旧的老款1X。

用PT100不对呀?温度220,应是用K,不可能用PT100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一般400度以下都可以用PT100,超过400度用热电偶。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直接用一个温控仪多方便
自学

楼主:
这是用到的零件

楼主:
因为一些原因不能用温控仪,哪位帮忙写下,本人学习用!有偿!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G:
查下PLC手册,看里面有没有PID指令,有的话找着给赋值就行了

网友H:
楼主想多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I:
私聊我362019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