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电流表的总和怎么计算最好有公式越详细越好

楼主(2019-04-20):
三块电流表的总和怎么计算最好有公式越详细越好,主要是算出变压器的负载

TEL- 162.....5881
EMAIL- weir123@foxmail.com

网友A:
三个电流表怎么也算不出变压器的负载,
还缺功率因数,

楼主:
公式:P=1.732×UI×cosφ
P=功率
U=线电压有效值
I=线电流有效值
cosφ=功率因数
这样算对吗师傅们

TEL- 162.....5881
EMAIL- weir123@foxmail.com

网友B:
变压器负载是视在功率,单位是VA,不需要功率因数。三相各自的相电流*相电压,再相加就是。S3=Ia*Ua+Ib*Ub+IcU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