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GP的CF卡,把PLC的數據轉成CSV?

楼主(2019-04-20):
GP的CF卡可以用來當傳輸用。
若想利用 GP3000 系列的人機,把PLC的ZR資料,匯出成CSV,可行嗎?
有人有使用過嗎?
我只用過CF卡來傳輸畫面而己。
PS︰
1 ZR資料不是配方
2 它是用來搜集資料,要作為異常原因分析用的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做专业工控人

网友A:
我用过GP-4402ww做过
吕慕容

楼主(2019-06-09):
方便提示一下嗎?
或是
告之如何作法?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2022-08-19):
把ZR读取到软元件存储区,点开软元件存储器就可以导出了,不光ZR,其他的都可以导出。不知道这个说的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C:
用GP脚本和PLC做交互式通讯,然后再写入Csv是可行的,只是涉及到量的大小和频率,可能触摸屏会小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