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主站模块插上后,PLC诊断特殊模块异常

楼主(2019-04-20):
CCLINK插上后没有接线,只有电阻,一上电几秒后CPU就报错,主站模块的ERR灯不亮,几秒后模块的RUN指示灯也灭了。而且是不是模块坏了?

楼主:
大神快来快来,召唤大神

网友A:
程序中有对cclink设置吗

网友B:
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C(2021-12-15):
楼主,求解答,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D:
没遇到过这样的,估计是坏了把,就算啥都不弄,就把模块插基板上,电源灯还是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