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定时器奇怪现象

楼主(2019-04-21):
使用永宏B1z-40MT PLC,定时器使能信号断开,定时器继续工作计时
永远年轻

网友A:
其他有用到T10
没有,整个程序只用了这一个定时器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把T10單獨拉出來,用一個 X輸入信號控制試一下,可能是你的程序結構寫的有問題,競爭與冒險

网友C:
永宏的定时器是到达你的设定值后触点导通,但是定时器会继续计时到溢出值,跟西门子一样,不影响使用
你重新给他上电他还是从0开始工作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永宏的定时器,你不断线圈的电它是不会停止计时的。但是到你设定的时间有输出。

网友E:
从3、4楼回复了解到,原来永宏、西门的计时器居然这样工作的?真是应了那句流行语:根本停不下来!

网友F(2019-12-25):
多寫一行 SET M1957,出廠設定M1957=0

网友G:
应该是重复使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