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串口无协议通讯问题

楼主(2019-04-21):
我们问一下为什么我们PLC发送什么指令,就接到什么指令,我用的是RS485,二线的 ,模块SCU31-V1 ,帮忙看是下什么问题

网友A:
485二线是半双工模式,如果对方没有回应,那么接收到就是发送的,如果对方有反应,接收到的就是发送+响应。你的情况说明对方没有回应。

网友B:
如果是PC高级语言编程,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qi.html